为什么跑C1那?

楼主(2012-06-22):
我现在手上有块主板 台式机的啊 技嘉的 AMD 一直跑C1 什么原因

网友:
希望高手可以帮忙看看啊

网友:
不过内存  先刷下 内存槽 然后刷BIOS  技嘉的BIOS容易坏

cpu坏也会的

网友:
不过内存呗

网友:
主要查下内存部分,你这样说跑C1,没几个人帮得了你的,你要多试几条内存,在查下内存工作所要的条件。

网友:
AMD的U容易G 多换几个试试 最好有假负载的 打下组织来判断  还有的板子会挑内存的  工作条件满足的话就查负面条件

网友:
内存(擦擦  换换)U(换换)主板(测测电压)

网友:
技嘉的BIOS容易坏

网友:
我的有一个跑C1。。什么都换了。。换是不行。。好像坐子坏了。。没有修好

网友:
换内存  查内存工作条件   清BIOS    刷BIOS   换IO  干北桥

网友:
直接跑c1吗!说不定不过cpu呢,一般情况是内存。。

网友:
最基本的清洁处理。。 VCC_DDR要是也正常就重点检查。。内存的6个时钟信号,2个系统时钟。MA MD 线打值看是否正常吧!! 我也有块上不上内存都是C1 不过,就是系统时钟问题。。

网友:
。。内存的6个时钟信号,2个系统时钟。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3169-1-1.html,请问是那六个呀还有两个系统时钟。谢谢

网友:
工作条件正常的话,压桥、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