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12sw+ 换灯管换出来的问题

楼主(2012-06-22):
来的时候问题是不定时的黑屏,我判断是灯管问题,拆开的确是,灯管加焊了OK   装起来 出现了一下问题,如图:          我检测了是屏的问题   由于没维修过屏   检测后不敢乱动  发图求助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换灯管是高风险 高利润的玩意 ,前段时间 拆 屏线挡板 不好拆 强拆 把 屏线板上的铁片 电容 MCU 都搞坏了 如果没有把握 宁可不拆 损失了400 多块

网友:
修过屏的都干过这事吧。呵呵
这是拆铁边框时用螺丝刀翘出来的毛病,以后注意就是了吃一欠长一志。
你弄破的是驱动模块 屏基本没得修了 除非找到修屏有热压的

网友:
总有失手的时候,下次注意就好,你看是赔钱还是赔旧液晶了,毕竟原来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换灯管要特别小心,搭上了

网友:
胆子大不小心屏搞坏了

网友:
你中奖了  {:soso__9642804394518861834_2:}  屏挂了

网友A:
谁都有失手的时候

网友B:
排线开裂了吧 HOH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中奖了    屏挂了

你很高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都有失手的时候

一失足成千古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线开裂了吧 HOH

不知道啊

网友D:
是把Y侧的驱动IC给搞烂掉了...硬伤.这个只能换掉..修还是能修的..

网友C:
没有那意思 你误会了 。。。。失手谁都有的事  我刚开始换灯管的时候 也弄坏过啊

网友:
直接买一台旧液晶,把屏换了。换灯管的钱照收,这样损失少点。

网友:
好方法。

网友E:
那天,换完灯管装屏,老婆不听话,气得我手一哆嗦,咔,屏碎了

干活时最怕旁边有人干扰!

网友:
老婆不能娶啊
是啊!干活时要心静,否则一般会出状况!
干活时心要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那意思 你误会了 。。。。失手谁都有的事  我刚开始换灯管的时候 也弄坏过啊

开玩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把Y侧的驱动IC给搞烂掉了...硬伤.这个只能换掉..修还是能修的..

怎么修复...

那东西应该叫什么热压机,看了看,十几万吧! 记着应该是这个价!
把那东西拆下来,换个好的上去。关键是你要有可以焊接那东西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天,换完灯管装屏,老婆不听话,气得我手一哆嗦,咔,屏碎了

老婆重要哦...

网友:
笔记本换灯管  悲剧的从左下脚裂缝到上的路过

网友F:
  楼主的情况跟我一样前几天也范了这个错误  这种情况没办法修了! 准备赔个屏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天,换完灯管装屏,老婆不听话,气得我手一哆嗦,咔,屏碎了

从此以后.修机器的时候.最好让老婆离的远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情况跟我一样前几天也范了这个错误  这种情况没办法修了! 准备赔个屏吧!

╮(╯▽╰)╭  这次  我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此以后.修机器的时候.最好让老婆离的远一点

同意.......

网友H:
换灯管的过程中动了屏模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灯管的过程中动了屏模块吧。

没有  ......

网友:
我学换灯管的时候我师傅在我面前还失手弄坏了一个,不过那屏打胶了比较变态

网友:
买一台旧液晶,把屏换上

网友:
最省的办法是收一台和你这块屏一样大的旧显示器,然后把旧显示器的屏和板子直接装到你这台坏屏的显示器壳里。

网友:
LZ,放心吧,这个我也遇到过,直接赔台液晶,哎............
反正人都有不小心的时候,当时我也郁闷得半死。

网友:
买 个二手的显示器  拆了换上 换个信义  把电源板  驱动板 外壳 放网上卖了 减少损失

网友I:
屏线是不是好的呀,是LG的屏吗?

网友:
失手了啊。

网友:
把坏掉的拆下来..找个好的排线 ..重新压上去...要有设备的.才能搞..

网友:
你是失手成千古恨了。

网友:
lz,换灯管给客户报个风险,再换,下次注意点,这个有风险。

网友:
  灯管没换好呗。。。。

网友:
失手的事,谁都有发生过.

网友:
楼主终于明白  几元的灯管  为什么收费那么的贵    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换灯管的上不起啊!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说说呗

网友J:
在学习中成长的  都有失手的时候  我的那次还是22的平那

网友:
老弟呀我也是犯的同样的病这是绝症只有吸取教训了。

网友K:
屏线插反了吧~!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屏线插反了吧~!白了

我绝对不会插反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屏线是不是好的呀,是LG的屏吗?

不是LG  是H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学习中成长的  都有失手的时候  我的那次还是22的平那

长记性了  ....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是把Y侧的驱动IC给搞烂掉了...硬伤.这个只能换掉..修还是能修的..

上面坏的那个不就是个玻璃基的角吗!至于那么严重吗!及时我把它,相对应的那一排撕下来,无非就是那一排出现亮带,不至于整个白屏吧!

网友M:
一次修一个大水牛的液晶显示器,花屏的故障,不太严重
自己加焊了好几次,终于给解决了,测试已经稳定
给上外壳的时候,心里那个高兴啊,结果那个该死的大水牛公司设计的螺丝长度太长,我全给拧到底了,只听到4声“叭”,通电的时候一看,液晶屏已经全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L:
上面坏的那个不就是个玻璃基的角吗!至于那么严重吗!及时我把它,相对应的那一排撕下来,无非就是那一排 ...

楼主..他运气不好 弄坏的是Y1,,,Y1和X1弄坏了均会造成整屏显示异常的,,你不信 你找片屏试下,,把侧边最上面那个颗IC弄掉..

网友N:
发大财了楼主。。。我每次换灯都极为小心。。。手都不敢碰屏线。你居然拔断了。。

网友O:
小心使用累丝刀啊,我都是用指甲来干这活的,注意安全,维修也是一件危险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赔大了。。

可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小心使用累丝刀啊,我都是用指甲来干这活的,注意安全,维修也是一件危险的工作

晓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发大财了楼主。。。我每次换灯都极为小心。。。手都不敢碰屏线。你居然拔断了。。

不是拔断了  是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他运气不好 弄坏的是Y1,,,Y1和X1弄坏了均会造成整屏显示异常的,,你不信 你找片屏 ...

这个也是能修的吗?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次修一个大水牛的液晶显示器,花屏的故障,不太严重
自己加焊了好几次,终于给解决了,测试已经稳定
给 ...

你比我还点背..

网友:
楼主,相信你下次不再出现类似情况了吧。

网友:
换灯管之前先代换一下看看他的屏是不是好的,说不定他的屏本来就是坏的,被冤枉

网友:
我遇到好几个了,换灯管都把屏搞挂了,最后都是出现几条线,郁闷,听他们说把灯管两边开洞拉出来,没有搞过,不知道如何弄,这样就不会搞坏屏

网友:
我弄坏个22寸一个17的,以后就没了,小心再小心就没事了

网友:
数月前搞坏过一个,不过只是撕掉了排线,晶片没碎,嘻嘻,我们这里有人有热压机,几十块就给搞好了!

网友:
╮(╯▽╰)╭   我点子背

网友:
大家都遇到过这种问题 都失手过 个人解决办法是 把高压切断说修不了了

网友:
屏报废了没的修了。

网友:
这就是教训  下次就记得了

网友:
  这个可以修,长沙这边有压屏的修好80.

网友:
屏可以修。但是费用若上高的话价值就不大了。

网友:
赞同12楼师傅的办法。

网友:
神仙也救不了吧

网友:
悲哀啊,朋友,

网友:
大家都遇到过这种问题 都失手过

网友:
不小心就会碰到了,碰到了就会坏了。呵呵。

网友Q:
到修屏的地方去修吧。 把这个碎的排线换了。

网友:
刚开始换灯管一定要小心啊,我就是粗心大意把屏一个脚压碎了,屏一半部分都是竖条。换多了就熟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到修屏的地方去修吧。 把这个碎的排线换了。

呵呵
回去了  试试

网友:
我就弄坏了三个屏 一个屏碎了 两个屏线拆掉了 石化啊

网友:
呵呵呵,昨天我师兄换灯管,可顾客觉得很好奇,就抱起屏来看,我们看见后马上阻止,可屏已经挂了

网友R(2012-07-29):
呵呵,这玩意太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呵呵,这玩意太容易坏了
是啊 一不小心 几百块啊

网友:
屏挂掉啦,是不是手抖了一下?

网友:
我是新手,之前让别人翘坏过两个了

网友:
正常 坏的多了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不用修的,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