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和电源适配器都不能加电,一般是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2012-06-22):
我是纯新手,台式机修理还在学习中,今天接了个笔记本,不敢贸然去修理,膜拜各位大神,请求给予指点。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不能加电是神马意思?检查好不要搞个没通电的插板哦,碰巧电池也没电了,呵呵

开个玩笑了,不过这样的情况不是没可能哦,是不是有短路,最好楼主文明描述详细点,这样大家好下手、、、、、、、

网友:
赶紧抓紧学习!

网友:
额...怪我。
这个本本不管是用电池还是电源适配器,按电源键统统没有反应。而且接上电源适配器后充电灯也不亮,客户说是昨晚用着突然就灭了,然后就这样了。
电池应该是好的,电源适配器我量了下,输出电压很稳定,那应该就是主板问题了。
我现在要明白的一点是,如果我要修,该从哪里着手?是按照供电线路走?

网友:
按照不上电的思路检修,先看主供电19V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是保护隔离电路部分,如果有就是待机和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