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问题

楼主(2012-06-22):
CPU针脚锈蚀主要是因为制冷片奖芯片的表面温度讲的太低,低过了结露点,CPU长期工作在潮湿环境中。儿裸露的铜针脚在此环境中与空气中 的氧气发生了反应生成了铜锈。日积月累锈斑太多造成接触不良,从而引起主板突然不能开机。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只要有空气和水,加上两种以上在   金属元素活动性周期表 中活动性不同的金属就能形成化学原电池,关于原电池,不用我说了吧,肯定会加速腐蚀作用,后果自然是被腐蚀点彻底剥离焊点或形成氧化层。  进水机器焊点被腐蚀的原因正是在于此:锡元素活动性 6;铜元素活动性 11;水浸入后吸收空气中的H+离子;此时恰好形成化学原电池,进而加速了腐蚀作用,所以说进水机要尽快拆开风干呀。 某些时候,腐蚀过程中形成了氧化层,而氧化层恰好又阻止了内层金属参与原电池反应,所以反应没有进一步进行,这时我们刮去已经氧化的表层仍然可以接着使用。但如果环境没有变化,刮去的地方让然会被继续氧化。说到这儿大家应该明白腐蚀作用的本质了吧。
这里需要纠正楼主:不是氧气参与了腐蚀或氧化,而是在有水或水蒸气的情况下,H+参与了腐蚀。其中的主谋是H+,同谋为水或者水蒸气(雾滴等)。这也正是我们机器同时暴露在空气中,干燥环境下的机器不易被腐蚀,而有水蒸汽或环境潮湿的机器容易受到腐蚀原因。
另外,也不是说温度低了原电池才能形成。温度高低不会影响原电池的形成,只会影响原电池反应速率的快慢。这要看腐蚀作用本身是吸热反应还是放热反应。

网友:
用洗板水刷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不可能结露。

网友:
请问大神结露点是多少度?台式还是笔记本更易有此现象,怎样避免此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