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解 进口 HP Pavilion g6-1B39w BIOS 分解

楼主(2012-06-22):
hp G6 AMD bios坏了。官网上下的不能直接刷。。
http://ftp.hp.com/pub/softpaq/sp55501-56000/sp55938.exe
上面是地址。。直接好下。。

解压出来有。,。三个 BIN 文件。2.18M 不知道是那一个啊。

网友:
解压出来不是有吗

网友A:
DOS 界面下,选定下载文件存储的磁盘目录 然后 输入 XXX -WRITEROMFILE  (XXX指你下载的文件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S 界面下,选定下载文件存储的磁盘目录 然后 输入 XXX -WRITEROMFILE  (XXX指你下载的文件名)

要先解压吗? 还要装什么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S 界面下,选定下载文件存储的磁盘目录 然后 输入 XXX -WRITEROMFILE  (XXX指你下载的文件名)

你说的方法只能用在 dell bios 上我试了可以。 hp的提示  this program cannot be run in dos mode  此程序无法在DOS模式下运行 。还有别的招吗?

网友:
我也需要一个G6的BIOS,现在机子不亮。大写灯一闪闪的。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逐个刷了试试看看,应该有一个可用。

网友:
没用。大小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