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开机黑屏故障

楼主(2012-06-22):
一台东芝笔记本2520CDT,使用基本正常,但最近使用时突然使用时突然出现了开机黑屏的故障。黑屏时电源指示灯亮,硬盘有工作时的响声。
   1:原因分析
   造成这种故障原因的有:A 显示器损坏  B BIOS程序损坏 C 主板供电电路有问题   D 时钟电路有问题  E 复位电路有问题   F  CPU供电电路有问题
  2:处理
  引起笔记本电脑黑屏的故障原因很多,一般先检查供电方面的故障,接着拆开笔记本电脑检查CPU供电电路,发现CPU供电电路中有损坏的电容,奖损坏的电容更换后,开机测试,故障排除。
  3:经验总结
  电脑开机工作的三个基本条件:供电、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如果三个条件中某一个有问题,就会导致无法开机或开机黑屏的故障。

网友:
不亮屏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
是啊    一个一个排除呗

网友:
楼上的是怎么发现电容讯坏的,是短路还是看外观

网友:
CPU  用NEC大电容的通病

网友:
LZ高明啊
确实该这样去想

网友:
思路详细 啊。

网友:
p这个一般是屏灯管的事,高压也会

网友:
维修 有少半可以说是经验!!

网友:
长见识了 ,哈哈,又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