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这是怎么了··········

楼主(2012-06-22):
买了g86-631-A2的显卡准备换的  可是原来的怎么拆不掉了呢  原型号是30N3AS 0930A2 A TAIWAN nm2168.01r g86-630-A2 温度都开到300了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点评):
不要等待高手这是基本功啊,楼主淡定....实践才是真道理,胆大细心去做

网友:
下面有胶吧!有胶的芯片比较难拆啊

网友:
  V3000应该是点胶呀?

网友A:
有胶的怎么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胶的怎么拆  ···

求关注@@@@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子啊

网友B:
把芯片4个角下面小黑点胶尽可能多去掉些

网友:
在理

网友C:
你BGA那机器是不是有问题300也拆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芯片4个角下面小黑点胶尽可能多去掉些

四角已没胶了 点的红胶 已除掉  怀疑里边有胶

网友:
应该是里面有胶 胆大心细 确定了就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BGA那机器是不是有问题300也拆不下?

应该没坏一直都用着呢 芯片开到300 用镊子还是按不动 不敢用镊子撬 怕掉点了

网友:
没有胆量 还是不要修本本了 有300度  看看旁边的小元件能动 不 坚持2分钟 慢慢撬  只有这样的

网友:
多谢各位 本友打气 我决定了 撬!

网友:
用力撬,温度到了,不会掉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有什么高招啊

有可能取的时候会掉点的,温度到了要翘一下,就下来了啊!
看你的技术了啊

网友:
先去掉胶,再试试

网友:
无铅的珠。。温度要高点。。

网友:
你的温度是不是没有到 你看看里边的焊点有没有发亮。

网友:
怎么会呢!是不是你的BGA有问题啊!你看看上下的温度正常吗?

网友:
没有说明白 300度是上面还是下面的温度

网友:
V3000虽然有小胶,可是不多啊,也就点了几个点,芯片底下还有一点,楼主把四边的去掉,然后温度使劲干嘛吧,反正不怕把显卡爆了,

网友:
先预热啊 最少也得半小时

网友:
不是吧,芯片都取不下来怎么修怎么换啊,这是最简单的了,换芯片。

网友:
掉点就接呗,无所谓,不过还是小心点好

网友:
把板子 放低一点 让下面热点

网友:
来自: 河南商丘
显卡已换上 掉了两个点nc 是温度开低了 上边的有200调整到220后 用镊子就可以拨动旁边的小电阻了,之前忘了看看这个了,不好意思啊,下次一定注意!!!必要的时候用测温线测一下,实测温度到220,就没问题了

网友:
来自: 河南商丘
那位大侠知道 g86-631 11年白胶的显卡用鲁大师温度测试 多少才算正常 才是真的改良版的显卡 为了维护世界公平和正义 大侠你就出手吧

网友D:
温度没达到,曲线没设好

网友:
来自: 河南商丘
引用 网友D:
温度没达到,曲线没设好
嗯 又一个教训

网友:
温度到了直接就搞;定了,不得掉点

网友:
温度再高点嘛,反正你都是要换显卡的 ,高点温度保证翘的时候不会掉点

网友:
不撬就没别的办法, 做事都有第一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