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开机后显示屏黑屏

楼主(2012-06-22):
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开机后显示屏黑屏,且电源指示灯亮。
  1  原因分析
  A  电源适配器有问题
  B 笔记本电脑供电有问题
  C  时钟电路有问题
  D 复位信号有问题
  E 内存有问题
  F  主板有问题
G  CPU坏
2  处理
  此故障一般先检查供电问题,然后再检查其他方面的问题。此故障的解决方法如下:
  A   首先检测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压,发现输出电压正常。
  B   接着拆开笔记本电脑准备检测供电电压,但无意间发现内存的金手指附近有点脏。拆下内存发现内存金手指上有几处锈斑,用橡皮奖金手指上的锈斑清理后,安装回笔记本电脑进新货测试,可以正常启动,故障排除。
3  经验总结
内存也是引起开机黑屏的一个方面,在检查故障时,不要忘了检查内存方面的故障

网友(2020-04-09):
满满的干货。如果能够再结合实例讲解就更好了。

网友:
如果能够再结合实例讲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