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16C维修

楼主(2012-06-22):
昨天接到一台SONY S16C机器,能加电,电流0.47A不显示,这个机器是1.5G/1M的CPU ,内存是256M,内存比较特殊,微内存,这种故障以前就修过很多,一般是显卡空焊,拆掉键盘,压显卡位置再开机,电流上到1.04A-1.2A跳变后,SONY的LOGO标出现,判断就是显卡的问题,二话不说,拆板加焊显卡ATI9200,加焊完装机测试,郁闷了,待机电流0.01.开机瞬间电流跳变一点就回到0.01,焊接的时候锡珠短路了?拆板测试,显卡后面有一路电容短路,晕倒了,显卡干掉,再测试,还是短路,彻底头大,仔细测试南桥附近有个小电容也是短的,难道SB给干掉了?再拆SB,测试,不短了,怪了,前面压显卡还能点亮呢,SB怎么会短路?按短路点测试南桥,好的啊,难道加焊南桥锡珠短接了?全部重新植株、焊接,再测试,电流上到0.47又不动了,再次爆头。难道南桥给干掉了?或者显卡没焊接好?全部再焊接了一次,还是不行,直接找个DBM的新桥换上,还是不行,NND,我一般不说粗口,难道真的想让我换板?突然想起前面压亮的时候发现到LOGO的时候死机,也没在意,想还是显卡空焊的原因,先不管,换个U试试,没一样的,找个1.3/512的,竟然点亮了,把以前的SB再换上,还是能点亮,看来是U的问题,一般LOGO界面就死机和U有关系。好了,装机,收费,350大洋,没想到这个鸡这么折腾人,但结果还是好的,呵呵。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宝贵一课

网友:
不好的机器之一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