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算不算经验

楼主(2012-06-22):
我前两天遇到过一块板,是科脑945小板,故障是要插电几分钟才可以上电,开机箱一看,电容鼓包,而且很多,换了四十多个电容,只剩下CPU旁的三个大的电容没换了,开机竟不跑马了(还好和顾客说过了有风险的,因为之前修了一块昂达的主板,换了十三个电容后,也是不跑马了),后来换了块二手的给顾客了……至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以后看见有十多个电容包的,不用换了,直接叫顾客换板得了,本人觉得焊工算是过得去的,决不会说有断线什么的现象出现。有哪位师傅有点什么意见,还望多多指定........补充:换完电容不跑马后,我也上过假负载测电压,时钟,复位都是正常的,昂达主板我刷过BIOS,还是不跑马,科脑因为顾客急用,就没有刷了

网友(点评):
科脑945的换了电容不跑马 一般为南北桥供电为0.6V左右,可以修的好 很多这样的事

网友:
   你要是在遇到那样的板 就卖给我吧。。。

网友:
绝对断线了

网友A:
没见过换电容换得不跑马的,是不是你的电容换大了,

大叔!电容大一点有屁事!只要不是比原来的小就可以了!当然换上的必须是好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只要电容焊好,不会出现在这种毛病,换电容之前啥样,换完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原样,二是好了,出第三种情况,像不亮了这种情况,肯定是操作出现问题了,搞断线,之类的。仔细查下吧。

网友:
我的看法是可能有某个电容有问题,曾经给自己的板换过,第一次换15个没问题,第二次换上次遗留下的两个,换完开机无显。于是把那两个焊下再换,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就有点难度了,四十多个电容,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出的问题呀

网友:
搞断线了吧,一般不会这样的

网友:
我也同样有这种现象,没修以前可以点亮但会蓝屏,换了10几个电容后,就点不亮了

网友:
很明显点不亮是人为导致的故障

网友:
估计是板里面断线了,外面看不出来。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宝贵一课

网友:
电容都是伏数和微法相同的,耐温也是一样的,就是个头也是一样的了,我不知道电容除了这些,还要什么相同才能换了?还望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
换过不亮的人,路过,主板没出现过情况,显卡出现过N次,懒得搞了。

网友:
还真没见过你这情况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你确定你换的都是好的电容吗?主板也没断线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换电容换得不跑马的,是不是你的电容换大了,

你没见过电容换太大了不跑马???你大叔我可是见过的哈

网友:
换完电容,你测了全板的供电吗?如果全板供电都正常的话,你再让板子运行几分钟,看看故障能还原吗?

网友:
电容与原型号差距大了吧?

网友:
我也碰见过,不知道为什么,焊工绝对没有问题就是不亮,但是这种几率很低,一般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