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图像很淡

楼主(2012-06-22):
hkc显示器图像很淡,驱动板和电源高压板在其它屏上是正常的,这种故障如何维修

网友:
楼主最好上图片,是不是发白的那种?

网友:
反应慢不?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刷个通用程序试试 高压板换掉试试 不试怎么知道!

网友:
那屏有没试试了 ? 不会是屏问题吧

网友:
神器吧,实惠型的

网友:
你先找个通用主板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看你的图片。。。HKC的是自己的屏       好多这样的

网友:
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
我卖出好多也是这样的,和其他的显示器对比很明显,发白。。。我也向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