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开机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2-06-22):
待机3,5V正常,按开关有一点点的跳变,马上退回待机,再开再掉,还开还掉,求维修思路

网友:
按照时序一点一点来吧

网友:
直接干显卡,还要什么思路,丝绸吗

网友:
各位大哥,没图纸,搞不了啊,这个还是显卡通病??????

网友:
估计是有保护了

网友(点评):
我也这样认为的,可惜我新手,也没量出哪里短路

网友:
测量下看是否有短路的,看样子是保护了。

网友:
还是有短路额

网友:
直接干显卡

网友:
我手上有一个DV3 独显的,945的,有待机0。01,开机电流跑到。0。17不动了,可能,三秒时,电流表跑到,0。05,这时再去测试3 5V没有了。我现在没思路了,也在干显卡,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2012-07-24):
不要动不动就干桥,有时走很多弯路

网友:
听我一句,先查上电时序

网友:
从IO的供电查起咯,不过首先找到图纸

网友:
已修好了,是声卡芯片坏了引起的,什么都没动,也不发热,看芯片有点黄,取下再试就好了,

网友:
6月23号就好了,一直没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