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2800 电压特低!求助!

楼主(2012-06-22):
今天修一个长城ATX-2800电源,爆的电容都换完后上电,待机电压正常,短接绿黑线后测量发现电压有输出,不过电压值特低,5V的才1.5V左右,12V的才3.5V左右!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不知道是哪问题?该怎么查?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我今天修好一个电源,也是城的,7角的芯片换了,也是看上面帖子,才得知芯片的型号,被烧的看不见了

网友(点评):
是P1014AP06吧!

网友A:
我还有一个电源12V电压在11.7V左右,开机老是在自检过后进系统前左上角一直闪光标就停在那了

网友(点评):
12V空载为11.7V正常。 不能开机,再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点评):
更换一下新的待机紫线的滤波电容10V1000UF看有没变化(以前的一个经验)

网友:
测一下大电容的电压看是否平衡和正常,主开关管的电压(要注意BE间的电压有没偏低和不平衡),如果这些都没问题,就查后级输出电容

补充内容 (2012-6-24 12:54):
芯片的输出推动电压和推动三极管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一个电源12V电压在11.7V左右,开机老是在自检过后进系统前左上角一直闪光标就停在那了

换了一个好的电源,好多少,不过有时还这样,可能是硬盘或者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n你这个明显不是电源问题好不好

可我换了一个电源就好了呀!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的12V波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