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 不开机。修的淡定。

楼主(2012-06-22):
   这几天不忙了。, 终于有点时间发发帖子了。
  就拿刚修好的台ACER 3680 上帖,
      板号DAOZR1MB6D1  REV
   故障: 待机0.01 按开关  电流无跳变。
     初步判断 为不触发。
花了 1个半小时才修好。 其中半个小时花在找配料了。。 淡定住。。。。。
    详细经过如下:
    接机时 客户说  不开机。
    首先拿客户的电源试机(这点应该有人懂的,为什么拿客户的电源试机勒。)  除了 电池指示灯亮外 其余的 一点反应都不给啊。
   报价。 修板。   客户走后。  咱很淡定接维修电源。。  (心里在祈祷  也许电源坏了嘞。 偷笑中.....)
    当然 结果 很不理想。   故障依旧。
      有点想偷懒,  先放放点试试。
     利索的拆了后盖。  拔了电池。  开机( 前天就接了台ACER的  放电解决 100RMB 到手。。 再次偷笑中)
  可惜啊。 貌似今天人品不咋的 。 还是不能开机。
         最后只能无奈的拆机了,
     裸板来了。。。。
       老规矩 上手先测电感 。  无短路、。(待机0.01肯定没有啦,纯属习惯。)
        插电   ,测电感     3VPCU 5VPCU 正常。 但是就是不开机
  测 开关键 3.3V  有跳变。   (唉 最后的一点念想也没了。  看来不给他整两下 是好不起来了。 人比较懒 没办法。)
          速度打开图纸 。  查开机电路。

   开关到IO 的 NBSWON#  有跳变。  但是IO  给南桥的 DNBSWON#3V  过D6后 就没电了。
    从图纸看  D6正极接南桥。  所以不干IO的事啊。
    继续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首先找个简单点的 ,RSMRST

   测得 RSMRST 一样没电。。。
    断开RSMRST后级所连电阻, 还是一样。(断的杯具啊 。后来忘记装回去了 搞半天电流都上不去,。
    看来  还是IO 不给力啊。
             那么想要IO给力点  发出这个RSMRST 给SB
  需要点啥呢。
         我以前在论坛 看过的一高手  给出了答案。

很明显 要有+5V_S5 +3V_S5 才行啊。
    所以 继续查。  IO 发出的S5_ON

       实测  S5_ON  3V 很给力啊。
       但是  他的后级不给力啊。
  测得 PQ28  PIN3  3V,  但是从图纸看。 这里应该不止3V
        +12VOUT 过电阻PR96  也到PQ28 DE  PIN3
  测得 PR96 两端电压 都才3V 左右 肯定不正常嘛。
          所以追查+12VOUT  产生部位。(不要说什么 是后级拉低的。 后级拉低 不可能把另一端也给拉那么低吧)

  很明显。 问题出来了。。。
         测得PD13  PIN2 5V  PIN3 5V  PIN1 0V
   断电 测阻值。  发现 PD13  PIN3 与 PIN1 正反向测  均为无穷大。
       难道烧断了?  为了 验证一下。
  对比了PD14的 阻值。。   PIN2  PIN3   正向测500多 方向 1
   PIN1  PIN3  正向 500  反向  1  这样才正常嘛。。
                 为了进一步验证   PD13  是不是真坏了
所以  我把PD14 给拆了 装到PD13的位置。。结果杯具啊
  一通电  就利马 冒烟了。、、、
    偶买噶的
  这种管子好难找的。
         现在俩都烧了、、、、  PD14 跟PD13 一样了
             为什么会烧了。 怀疑 短路了。。 但是测对地值  很正常啊100多
   不管了  先找几个换上。。
       10多分钟后。。。。。。。。。。。。。。
    终于找料板上找了俩
     利马换上。。
          怕烧  又测了下 。。 阻值  对地值都正常。。。
              通电。          又是一道轻烟飘过啊 !!!!!。
     杯具的管子 又烧了。、
           我告诉自己 淡定  淡定  淡定。。
终于 我淡定住了。。
              对着图纸 看了看。。   终于下定决心, 把PD13 14连得电容 都给拆了算了。
PD13  的滤波电容。PC80  就在管子旁边  一落铁解决。。
PD14的  PC162 半天没找着。。。  看样子被 PCI 扩展槽 挡住了。
  都说我懒了。。 也懒得拆槽了。。。
   就这样     找管子去了
    又是好多分钟过去了.....................
       再次找到管子 换上。(这次 我找了4个。)
          很好  终于不冒烟了。
   心里那个高兴啊 。。。。   淡定 淡定。。。
        再测电压。。。  PD14  +12VOUT 终于有电了。。
            兴奋的 按了下开关。   只看 电流 从0.01 蹦到了 0.03
!!!!!!!!!!!!!!!!!!!!!!!!!!!!!!!!!
                   不动了????
         难道还有别的问题。
          不是吧 太坑爹了。。。 这要修死人得嘞。
                苦恼啊。。。
     无奈 只能继续修啊,
       按照时序  再次查 +3V_S5  正常
  +5V_S5   2.5V
       不对啊 。。

    实测  PQ34  PIN3  3.3V  PIN4 2.5V 才,。
  难道 管子坏了?        想起前面那个电容。
              我利马把PC96 干掉了。。
                  再测  电压回到4.V  了   又修好一个地方啊 。。
但是 电流 还是上到0.03 就不动。

      不想继续费脑筋查了   去论坛看看 有没有这种情况的 。。。(其实杯具的我  忘记把 IO发到南桥的 RSMRST 电阻焊回去了)
       到论坛 我又淡定不住了。  因为 。。
。。
  论坛 居然有这个帖子。。。。
  气煞我也。。。。。
          淡定  淡定。。。。。。。
还是查查 有没有 别的帖子  。。
   很无奈  木有。。
    还是只能自己慢慢查了。。

             当我再次准备查板子的时候  无意发现, 有个地方怎么被动过勒。
      然后看那地方 。,,终于 想起。。。
     尼玛  前面拆的 电阻忘记焊回去了。。。。
         利马  把电阻装好,。 再次开机。。。
  就看见电流  活蹦乱跳的上去了。。。
  接上屏。。。ACER LOGO  终于出来了、、、
    总结。了下
        1.      接到板 还是先到 论坛看看 有没一样的 。
     2.       下次拆东西   得记住了。。
  3.     修板。  最关键的。  弄清楚时序。。
                淡定啊  。。。 我淡定的一天 又快过去了

网友:
楼主相当厉害。

网友:
淡定你就修好一块板了, 我遇到这情况,就毛了,找元器件找不到,真想把板掷了,技术不好,越修问题越多,把问题扩大了,最后报废了.

网友:
我也是刚开始一样
我现在才开始,也差不多。。。

网友:
楼主强人,分晰透彻,思路清晰,楼主QQ多少啊,有事好请教请教!

349016577 都是同行 一起研究咯。。 我也是刚入行的 呵呵。

网友:
楼主可以啊 牛 !详细。

网友:
非常清晰的四路 学习了·  时序去而是非常重要

网友:
拆下的小元件最后及时复位 有时忙中添乱额 修好就好 论坛给了你方向....

网友:
楼主也太淡定了咧。。。时序啊有时还真是搞不大明白

网友:
分析的真详细,厉害啊

网友:
广大时序弄的很清楚吗?

网友:
广达的好修 仁宝的不好弄

网友:
帖是好帖,反映楼主的小心思

网友:
  技术不错,写的也不错。有很好的思路。向楼主学习。

网友:
这贴不错,我这等新手都可以看懂。

网友:
按时序修机永远是最快的!

网友:
时序真是太重要了,到网上搜搜时序,看看怎么工作的

网友:
关注价格 要是我
没300 不修

同行报价才 100。 又不要换桥 换显卡, 价钱报不起来滴

网友:
来学习的。,不错的技术

网友:
思路是不错就是不太细心啊

网友:
严格按照时序修 应该都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呵呵 广达的升压电路 貌似碰到的比较多额!
同意楼主:
5.0
比烟花寂寞
同意楼主:
全是,, 看到好几款机器 都有这个升压电路。

网友:
呵呵,是不是人家给了一个报废机器给你修,这么多问题,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
不开机的机器还是挺好修的,一般没什么难度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我都蛋定不住,

网友:
看着 好像不咋滴 其实有一手啊,心里明白着呢

网友:
我建议以后有人修这款机器,最好把那个PCI卡槽下PC162给拆掉,不然这个机器就有可能返修。
同意楼主:
5.0
比烟花寂寞
同意楼主:
确实 ,, 最后 我也准备拆了 这个PC162的 不过 我好不容易把PCI槽给下了,。, 找到了PC162。。有人在我前面已经给他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