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到7F就不动了

楼主(2012-06-22):
诊断卡跑到7F就不动,裸板也是那样,集成显卡的,各位大侠该怎么弄?

网友(点评):
7F应该已经有显示了

网友:
  如果开机就是7F 那CPU根本没有运行 查 供电 时钟 复位

lgx
同意楼主

网友:
是直接跑 7F不。。显式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开机就7F,是跑了到7F,CPU有发热

经过了几个代码 跑到了7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了几个代码 跑到了7F

7个左右吧....

网友:
看一下VGA 的行场脚的阻止!如果阻止正常的话 尝试刷一下BIOS!

网友C:
按下F1就可以继续跑了
呵呵

你看下显卡是不是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下F1就可以继续跑了
呵呵

是集成的主板哦,饼哥

网友(点评):
那就集显问题了!

网友:
7F是显示要按F1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下F1就可以继续跑了
呵呵

这是怎么回事呢?BIOS检测不过集显?

网友:
插一个独立的试一下!应该是集成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