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情况?用CD进PE花屏换光驱也是这样

楼主(2012-06-22):
还有这张进pe的时候我插好U盘了选USB-FDD和ZIP,CDROM都进不去 然后就用CDROM进的然后就是上图的花屏这俩情况是同一台机器这是什么情况啊?不过这台机器的系统让我做完了是我用CD胡猜的进去的PE进PE做系统倒没事做完了到这里花屏是怎么回事?还有进不去USB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花屏跟光驱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你的CD有问题了。换几个试一下

网友A:
U盘做系统 一般选 USB-HDD

网友:
RP爆发 其它不好说

网友:
显卡驱动没加载吧?

网友B: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还有你的应该在硬盘选项中选USB的

测试可用是在硬盘里选

网友:
你的台式机很多问题是没有驱动进光盘都是花屏,但是你装个系统都没问题的。你查下电容电阻!或者把硬盘放到其它电脑上装个系统放到机子上!

网友:
这是终极绝招,学习了

网友:
硬盘拆下来拿到别的机上GHOST个系统后再拿过来装啊。。

网友:
LZ经验不足!!!这不是花屏,是8位色,一看就是集成显卡!!!!新版的都支持32位的。
只能说你的PE版本和光碟版本比较老!!!

网友:
是这样的 根本就不是问题

网友:
这个见过好多次了,你装完系统以后就好了,

装完还是老样子

网友:
我地HPNC6400 用光碟装系统 也会这样,U盘就不会,不管他,照用,都二年了,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很多时候也会碰到

网友:
NB坏了或者虚焊~!

网友:
光屏是正常的,有的板不支那个pe的显卡驱动,所以就那样,

网友:
显卡坏了 宝

网友:
引用8楼的,LZ经验不足!!!这不是花屏,是8位色,一看就是集成显卡!!!!新版的都支持32位的。
只能说你的PE版本和光碟版本比较老!!!

网友:
如果你这个能做完系统正常的话,那是没为题的,有很多机器加载驱动不正确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还有你的应该在硬盘选项中选USB的

集成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做系统 一般选 USB-HDD

换光驱了还是这样

网友:
这是正常的,可能是你PE的版本比较低,

网友:
感谢楼主宝贵一课

网友:
ATI的显卡进PE没加载驱动会这样

网友:
OK 我还没有碰见过,学习了

网友:
这是正常的哦,集成板子,八位色,做了系统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