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VIN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2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机器,据客户讲机器是因为电源插头沾了水烧了板子,烧了后用电池还能够开机,用电源不能通电,按照这样的情况 ,估计没有什么大问题,给客户报了价后留机,客户走了后满怀期待的把机器拆掉,(我是新手,感觉这是个小问题,我可以解决,呵呵)拆了下来看,无明显的烧坏痕迹,用万用表量,插头的19V都是短起的,我量到没有级个短的地方就拆了几个电容,还是没有好,后面我把送到后级得保险电阻拆了后,后级不断了,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插头拆了后还是短路,晕,这样的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后面师傅过来看下,说插头的焊孔有点点被烧了的痕迹,我就用刀子刮了几下,呵呵,还真的不短路了,上屏,电源,OK亮了。
总结:看似感觉很好修的问题,结果搞了大半天才整好,哎还是不够细心啊。

网友(点评):
这也称得上经典 呵呵

网友(点评):
经典经典,的确经典,看来是大道自然啊,我还没看到经典在哪

网友:
  新手能修好这样的故障还算不错了 加油 兄弟!

网友:
修笔记本是个细心活啊 我也是刚学维修的  有的时候你感觉很不好修的 其实就是一些小问题被自己复杂话了

网友:
新手不知道问题点在哪里是可以理解的,慢慢总结积累经验最后就成为自己的葵花宝殿

网友:
经验慢慢积累的!加油

网友:
在学习中成长!!  每个人都这么过来的

网友:
思路和方向很重要 经验需要慢慢的积累 到一定时候就会由量变到质变....

网友:
前路漫漫,走过来就好了。当修板到没感觉的时侯就差不多可以出师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需要仔细观察,多积累经验啊

网友:
以后修VIN的电路就好了

网友:
逮到耗子就是好猫

网友:
呵呵,还是修这机器舒服。

网友:
要比我们好,当时学整IBM的本本,把电源调错了查了几天也没有修好

网友:
以后的路子还很长, 慢慢积累经验。相信你以后会成为高手。

网友:
有没有搞错,这分明就是没有过保护隔离电路的故障。哪来的VIN呢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一步步来的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宝贵一课

网友:
还可以,要继续努力

网友:
这个帖子的经典之处是板子内部短路,我发这个帖子的原因是遇到这类故障一定要细心。主供电短路对于我们维修人员来说确实算是比较好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