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设计缺陷。

楼主(2012-06-22):
首先声明我没找到发平板的版块,就只好到笔记本这里了。第二我不太清楚这样设计会不会造成这样的故障所以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开始
     前天在电脑城焊线刚收了钱,有个女孩来找我老姐买9v2A针空的电源,老姐找了半天也没有那种口,我就问了下你原机的怎么了?女孩说线断了,我一想这不是在让我捡钱吗。我说拿来看看。一看不过是在适配器的根部断线了,我说这个能接上,还是原机的好用我给你修好吧。她说能修好也行,不用找代用的了。我说这个适配器是密封的不好拆,要30元她没讲价就同意了。然后就敲,真费劲也没弄开。其实也没打算真的敲,只是让她看看这个东西真的不好弄而已。说去找个工具,找个没人的地方2锤子就砸开了。这样的东西砸的太多了,然后就一遍一遍的看正负极然后接好线再测正负极确认是对的就交工了,他将平板电脑拿出来一插竟然没有反应。
      我就不明白了我接的线是对的呀怎么就没反应呢? 抱着疑惑的想法我说你的电脑坏了去找售后吧,他说这个是在北京买的,那就只能我修了,不过我还真没修过这个东西。打开后没有表面的故障原件,测了下电池一点电都没有以为是机器短路了量了下没短,拆电池两块电池也不知道是3.7的还是7.4的找个小弟(修手机的)激活。在激活的时间里我大概看了下9V充电接口发现没有防错二极管。询问客户在充电器坏以后你都干什么了?他说找了个9V2A的电源插也是没反应,我让她拿来看看,一看线也是断的。我就分析是不是他把线接反了将电源烧了呢,就开始查确实是9v接入的MOS管坏了后面没有坏的原件。就找了个笔记本电源接口处的换上了,小弟激活好电池后试机一切正常。

我想问各位是电源接反了造成MOS管坏的吗?

网友:
先帮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看了半天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啊

网友:
MOS管应该是不管你的事吧  呵呵!平板电脑我都不接 这玩意还真没捣弄过

网友:
要不是给她修了个电源,我也不接这个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啊

其事就是问问那电源接反了能不能烧MOS管

网友:
这个不好说了

网友:
通电是要有控制条件的,除了它直接短路了,可能情况,你适配器就没电出来

网友: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吧,接口直接接的MOS的D极。就是由这个MOS管控制的。现在是想问接反了MOS管会不会烧。

网友:
不会烧!  照样 的! D 和S 极可以互换  随便接!

网友:
应该没得关系噢?

网友:
接反不烧东西

网友:
应该没事吧  s d 怎么都可以用

网友:
那这个管子坏了,是因为过压,或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