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逻辑门不通电检测是好是坏的方法?

楼主(2012-06-22):
新手!看了很多资料,也了解了 与门、或门、非门的逻辑关系,但是在跑主板复位电路时碰到
门电路
,!除了在主板上通电 测输入输出的高低电平方法还有其他的不通电测量好坏的方法吗?特在此请教论坛里的前辈!希望能教教方法!
资料
主板

网友:
这芯片是集成块!不通电无法测好坏!
正如一个CPU。没有明显烧坏的话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好坏呢?。
同意楼主:
2.5
序幕
同意楼主:

网友:
不通电测量好坏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整片换了

网友:
用万用表在线测二极体值,有些规律可循,比如输出不能短路或负载很小。
也可以进行离线测量——将芯片焊下来,用编程器进行测试。一般好一点的编程器都带有7400、4000系列标准逻辑芯片测试功能,这种方法准确率较高。
需要说明的是,编程器只对标准逻辑芯片可以,单门就没办法了。

网友:
楼上的都是牛人啊,交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