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4002 进度条中掉电

楼主(2012-06-22):
联想 14002 在进系统中的  进度条中就掉电,在DOS 下是不掉电的  而且在DOS下 我风扇不装  也不掉电,查了一下CPU 电压  在DOS 下是 0.9v  在进系统中就是 1.2v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常的,,    希望大家给点经验,,,我把 KBC 南桥 CPU芯片 温控芯片 都换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  显卡是好的,CPU  硬盘 内存都没有问题

网友:
进PE掉吗?换过硬盘没有呢?

网友:
今天早上修好个联想的笔记本,是进系统后1分钟左右掉电,掉电后不能马上开机,要等一会,重插电源才行,以为是温控线路出故障,可查不出问题,结果刷个BIOS,问题解决了。 希望你也有我这么好运!

网友:
建议你先刷下BIOS后进PE看看。如果不行还是要换CPU。

网友:
天热了,注意温度。

网友:
我介意你先刷个BIOS,因为现在机子好多都是把程序写在BIOS里的。只要BIOS有一点出错。就会造成好多你没见过的问题。尤其是现在的新机器。以后的机器全是单桥了。所有的东西都集成在一个桥里面。

网友:
BIOS 我刷过了,,,而且是原版的,,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版本的,,,,CPU我也换过了。。。。

网友:
先刷个BIOS在说呢

网友:
你进安全模式看看咯,上次碰到一个1394芯片坏了,也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