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时这些重要信号具体在主板哪个部件上测

楼主(2012-06-22):
第一个主板的ADS#,第二个DMI__RXO,第三个是LPC_FRAME#这个应该是。PCI—FRAME#,第四个感觉是个帧信号吧。也不知对不,呵呵。这四个信号哪位师傅给讲一下,具体点在主板那里测,分别起什么作用。这是月饼老师讲主板时讲到的,在论坛上找到的,只是看了一下波形大概是什么样子,但大都不太清楚,具体的作用,还有这些信号要是用模拟示波器好捉到吗,数字示波器只要按一下AUTO就可以了。呵呵。如果月饼老板看到这个贴子的话,给大家说说好吗,非常感谢。

网友:
前2个信号要图纸才能找到测量点。
后两个在IO脚位和PCI槽可以测到。

饼哥说的对,有同感

网友:
好的,谢谢月饼老师,好像ADS#是在BIOS芯片上的一个信号不知对不对。
PCI—FRAME#,是PCI的帧信号,这个信号有的话,说明供电,时钟 ,复位都正常的,故障点在BIOS的可能性大。不知理想的对不。

网友:
后头再好好看看月饼老师的视频教程,主要看看这几个信号。

网友:
呵。笔记本教程里才讲。主板的。一般不讲。因为找不到图纸~~~

网友:
哦,知道了,不过我先记在笔记里,等把主板的故障练的差不多了再学笔记本的。

网友:
呵呵,谢谢大家。可能是我记错了。笔记本才有这些信号了。

网友:
ads#还是比较好找的。dmi那个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