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电脑开不了机了

楼主(2012-06-22):
今天有两台主机,其中一个是开机有动静,风扇都转,但显示器无画面。插上检测卡后检测码是00,总是00不动。另一台通电后风扇转动几圈然后就停了下来,我换过了电源而且把U、内存都拔下来了,但问题如故。

这分别是什么问题啊,还请各位前辈指点,多谢了!

网友:
这样有谁能说得清楚给你,什么电压有,什么电压没有,什么信号正不常你都不了解的话
只能说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这种技术还可以开店啊?郁闷,00你都换什么了,不是电源就是cpu和主板的事了

网友:
U都没工作,拆机量量工作电压正常否

网友:
2L说的对,基本的东西你没明白

网友:
实在不明白直接谈好换版吧

网友:
无画面的可以将CMOS电池放下电看看,另一台也许是内存的问题或者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