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适配器时开时不开机

楼主(2012-06-23):
首先检测适配器好坏,OK没问题,接着换上原装适配器进行开机,还是不行,此间,电源头的蓝色灯会 狂闪8下,应该是有问题的,正常的应该就是插上去黄灯,绿灯亮下就灭了,好的,拆机,这机器哎,说实话,做的太差,没有哪个机器固定面板盖子的卡扣不断的,D壳上面没有不掉螺丝柱的,好了,接下来当然是上基地,看有无类似的情况,结果是 没有啦,只知道有个OCP电路,算了,不管了,搜到图纸,下崽。解压,出来了,期间走弯路了,不想查电路,就直接把充电IC换掉393换掉,故障还是一样,IO一拖,不行,再加上还有其他的事情,好了,先放一边去,。。。。。。。开工,好的,要开始跑电路了,查查啊,一查真的有问题,适配器检测信号进来后会经过一个100欧的电阻,再过隔离管,实测阻值偏大为472K,不会这么简单吧,好的,换上一个100欧的电阻,连续N次都能成功触发,就是这么简单,其实这两天比较忙,所以就显得有电懒了,在这里要说的是,不管怎么样忙,咱们做维修的时刻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思路一定要清晰,不然吃亏的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