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各位师兄来帮忙下

楼主(2012-06-23):
我接到台笔记本。版号:广达代工 QL6 雷击的。上可调 有3V 5.v待机,但是可调电源显示0000没电流,

现在机器情况:不触发。按照不触发思路修还是?

开机键NDSEON有3.3V

EC下挂BIOS的。

南桥32.768有0.2   0.3电压,没示波器,没写程序。 没BGA返修台

时间的关系,拆机用了10分钟。粗查用了10多分钟 下班了,没怎么查,明天上班去细心查下条件

有修过的朋友,直接给我条捷径。少走弯路,这次觉得送分

补充内容 (2012-6-23 15:28):
修好了,刷BIOS!

网友(点评):
可怜的娃,机主肯定做坏事了,招雷劈,把桥给劈坏了

网友:
真的是打雷打坏的你可以查下网卡南桥

网友:
雷击的机器网卡,IO  南桥  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拆网卡芯片 刷BIOS

网友:
估计网卡拆了放放电就好了

网友:
有发热的部件吗?

网友:
没有电流啊?再仔细查一下电压吧!像他们说的拆掉网卡试试!

网友:
看看上电时序,照上电时序修

同感

网友:
有待机3V 5V 开机键有电压 建议先刷BIOS

网友:
这些都很难说的,楼主还是自己认真查查,不要怕麻烦。

网友:
雷击一般的是先网卡的和周边元件

网友:
电源管理和SB有问题,网卡的手摸下

网友:
看看待机有无元件发热的情况

网友:
待机无电流,那就先待机电路,我猜可能转换的3伏那一路有故障

网友:
待机电流都没有,应该重点的检查保护隔离电路,待机电流正常了,才能查开机电路

网友:
修待机,没待机写BIOS没用

网友:
拆了网卡  看看能不能开机  再做下一部分

网友:
雷击一般都是  网卡  坏 你先测量一下网卡

网友:
工程师    你怎么的啊?

网友:
确定是被雷击的话,先把网卡芯片卸了在排查南桥等电路吧

网友(点评):
修好了吗 ?等结果 呵呵呵

网友:
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网卡  网桥  最后南桥吧

网友:
把网卡下掉,看有无短路

网友:
北桥北面有一个8脚的管子容易坏,查一下这里,我的这个管子坏了.

网友:
先把网卡芯片卸了在排查南桥等电路

网友:
   雷击下掉网卡芯片看有没有伤到南桥 检查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