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VGA不显示,DVI可以显示!

楼主(2012-06-23):
影驰8600GT显卡,接VGA不显示,DVI可以显示,检测出门电路无输出电压,换了相同的门电路还是没有电压输出,不知道如何解决了,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你说的输入电压指什么?是行、场输入端有信号电压?

网友:
门电路有输入电压吗?

网友(点评):
输入有电压,输出没有!

网友(点评):
门电路有5V的供电输入电压,行、场同步信号输入电压。

网友(点评):
门电路有供电电压,其它引脚均无电压!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没解决

网友:
出门电路无输出电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3316-1-1.html

网友(点评):
正解,输出无电压!

网友:
GPU损坏的可能性50%

网友:
...解决:1.想争客户钱呢。就从DVI飞线到VGA,不过你的先测vga5个信号是否有接地的。。2.直接买个转接头就行了。3.,,查查vga的五个信号,加焊主芯片了,

3.1

网友:
加焊gpu吧 。。还是不行那就是gpu的VGA坏了呗。。

网友:
应该是芯片坏了,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