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上买了块三星的屏,装上了用软件检测出来却是中华的!

楼主(2012-06-23):
如题,卖家解释说是因为三星的屏通用性不强,所以里面重新写了程序,检测出就是这个样子了。卖家还说看屏上一些细节可以证明是三星的屏,求高手解答,是卖家说的这样的吗?

应该是其他厂商OEM的!正常
屏好能用就行了别搞得太复杂

网友:
不 用说都是假的啦

网友:
软件检测不一定正确

网友:
估计被忽悠了吧

网友A:
软件检测不一定正确,我拆过有些原装的笔记本电脑都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检测不一定正确,我拆过有些原装的笔记本电脑都是这样。

嗯,卖家也说了牌子都是可以刷的,反正屏显示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卖家也说了牌子都是可以刷的,反正屏显示效果不错

如果是想从学习的态度来说,你可以根据某些牌子液晶特有的特性来区分的,网上很多,你搜索一下,什么IPS之类的,当然不一定三星的液晶就全身三星的屏幕,有的只是用TN屏幕的。

网友C:
被忽悠的 一定是换了标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忽悠的 一定是换了标签

换标签是没用的,电路板上有型号的.看板上的型号应该是不会错的.

网友:
把玻璃换到别的边框上去啊

网友:
中奖了,恭喜你

网友(2013-06-19):
用着好就行了,不必太追求,别跟自己较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