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F1500各位兄弟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2-06-23):
神舟天运F1500 接到是白屏 外接正常  屏换过不行 显卡是INTER集成的也做过BGA还是不行 白屏
屏线测试一下 没有断的 高压也是原装的 有点没有思路啦 请各位老大指教一下

网友:
屏有供电没有 啊

网友:
查平供电啊,兄弟

网友:
嗯,看看屏的供电有没有,这种情况比较多。在电路上有一个P沟道的场管。看看坏了没有?

网友:
那个管子找到啦 控制级没电压 没图纸不知道控制级电压那里给出来的
是集成的北桥吗 麻烦知道的兄弟指教一下 或者给份图纸啊

网友:
我干过这事!直接接了个3.3V上去!好了!客户都拿走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有返修

网友:
呵呵 关键是我刚才仔细测啦 这附近有4个管子 反复控制 呵呵 要是就一个MOS管 我就直接接上 哈哈

网友:
屏供电MOS有问题吧

网友:
是屏供电问题,不用图纸吧,找对mos管直接飞线

网友:
大家一般3.3V都在哪里飞线好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