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EHG 还是手摸到IO相关的东西 点开机针 才能触发 百发百中

楼主(2012-06-23):
IO 换过   晶振神马的 都打过波形  完美25M 波形   还有32.768KHZ  都正常        NV桥             PWRGD_SB 3.3V  正常

IO 61 3.3VSB  正常       68脚  低---高---低  正常跳变           67脚一直为3.1---3.2V  的高电平(在短接开机针时,这里会跳变成3.3V)

73脚  3.3V 高电平 不变           72脚5V  正常               还有一个74脚 VBAT   (这个脚在没接电源的时候  为2.8V左右    接上电源  后只有1.6-----2.2V   )这是没有摸 IO相关东西的时候   在摸 串口芯片引脚时  这个VBAT  脚的电压会升到2.8---3.1V

============看到论坛里很多w83627EHG  不上电的 例子       我这个已经换过IO了 还是一样      IO换的很仔细

换上IO后   用万用表针  短接开机针  在不摸 IO 相关的 情况下  也能上电了 百发百中  (万用表  已关机   且表笔都拿出来 没有插在万用表里  )

以为好了,再用其它的东西 去短接开机针  还是不能上电

网友:
看了半天,都不知道写的啥

网友(点评):
语言表达不太好,望多看看,会理解的 就是不能上电 ,IO 换过

网友:
你买块猪肉搭在上面嘛!

网友(点评):
猪肉 放上面 只能上电 不能关机

网友:
W83627EHG  这 个IO 坏的太多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宝贵一课

网友:
73有持续高电平,72还没拉低,应该是IO问题了

网友:
摸来摸去我看着有点糊涂,可能是我道行不够高,我只知道手摸晶振可以触发

网友:
查CMOS电路!CMOS 电路漏电!重点查上面的两个肖特基二极管! 如果CMOS电路正常 要考虑南桥!加焊南桥试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