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3):
上班时用的无线 怎么都感觉速度达不到 想看看是不是被蹭网了 求帮助!!!
无线
同意楼主:
1.5
反对楼主:
1.0
xuxiaoyan
同意楼主:

网友:
binak41
反对楼主:
是不是你的机慢啊

网友:
经益求精
同意楼主:

网友:
进路由器,查看当前的无线连接主机有多少台。除了你的还有未知的话,就是有可能是被蹭网了。
同意楼主:
3.7
张兴旺
同意楼主:

网友:
槑槑の槑
同意楼主:

网友:
风间尘
同意楼主:

网友:
无线的 总比有线差 正常现象
同意楼主:
3.0
风间尘
同意楼主:

网友:
360有个功能是防偷网速的,你试一下

网友:
楼主,别急! 百度: P2P终结者 局域网有你掌控!

网友:
把无线关了吧,还是有线稳定呀。

网友:
机器配置I3 2G 500G 1G的不会慢

网友:
家用或者办公用的AP,一般叫它们消费级,都存在信号时强时弱,最好有个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