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系统怎么去分区

楼主(2012-06-23):
用PQ可以吗

网友:
跟台机是一样的

网友:
diskgen也可以

网友:
用系统自带的“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也可以。

网友:
只要能分区就行了

网友:
用U盘工具分

网友:
用带WIN7内核的PE 最好

网友:
一般网上下的系统盘都带有分区工具。DISKGEN也不错。

网友:
系统盘 PE系统下  分区

网友:
与台式机一样,不过做系统前,如果不经常装的话,最好把驱动备份一下

网友:
台式机能分的笔记本也能分!!!!!!!!!!

网友:
原装系统貌似有保留分区

网友:
系统盘里好多的  就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
直接进diskgen ,快速分区,就解决了

网友:
进PE用DG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