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改良显卡 好事吗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2-06-23):
GF-GO7200-N-A3 这个 因该是 11改良的显卡 和  GF-GO-720-N-a3  那个能用的住呀     无语中

网友:
GF-GO7200-N-A3   我一直都用的改良的这个,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楼主是不是买的打磨的了

网友:
GF-GO7200-N-A3   我一直都用的改良的这个

网友:
良的显卡不错的

网友:
看运气了,我上次有个HP的换了631改良的温度还是那么高,奇怪,但是机器表面不烫手,显卡温度就75-80之间彪,

网友(点评):
—,改良的显卡不代表温度一样低,同一个型号的CPU,我还发现有低温版和高温板的,你的是散热没处理好吧,正常的也就五十来度,接近六十度的样子

网友:
这个显卡换了肯定用的住,只要是全新原装的,不要打磨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买的是全新的 改良的不是打磨的     有了 半年 又坏了

网友:
往死里打游戏,神卡也会坏,最好提醒下用户。

网友:
改良版的还不错

网友: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改良的

其实2方面,第一,我们作为维修方要尽责,做好散热处理,第二,提醒用户注意使用注意保养,定期清灰,我曾经加焊的630,今年都第三年了,清灰加保养,一点没事。

网友:
都*脏话*一样的,

网友(2012-07-23):
现在芯片就是这样,难买的全新原装的芯片了。

网友:
改良的 7200 也会坏的   郁闷

网友:
改不改良都一个样,照样会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