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2-06-23):
客户拿过来一个Y450机器 不定时黑屏死机  求高手帮忙解决

补充内容 (2012-6-27 10:13):
我开始怀疑是显卡  然后就加焊了一把 结果出现了 LOGO档机的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有保修吧,这样问题只有测试的啊,这样就不可能知道的

网友:
找保修呀
还在保呢

网友:
啥也不说,修的话先做个系统换个内存,换个硬盘,升级下BIOS,再说别的,不修就算了

网友:
还有,会不会是热死的,开个大娘瞅瞅

网友:
先测吧 不发现问题 怎么解决问题啊

网友:
祼板LOGO挡机可以考虑换个南桥试下哦

网友A:
是可以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换个南桥试一下

加焊显卡好了 嘿嘿

网友B(2012-07-25):
你运气真好

我换了10年的全新显卡后,结果档LOGO。。。。共4颗显存,2颗2颗换,依然档LOGO
换全新南桥,刷BIOS。。。。
还是档LOGO,还剩一个北桥,算了,主板快成面条了。。。

网友:
重做显卡!!!!!!

网友:
这个显卡比较垃圾 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运气不错,楼主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运气真好

我换了10年的全新显卡后,结果档LOGO。。。。共4颗显存,2颗2颗换,依然档LOGO

板还在的话,换U36吧

网友:
我勒个去  跑A2加焊不行 不知道该不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