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加电不显跑4A 电流跑 0,98 A

楼主(2012-06-23):
联想 Y450 加电不显示 代码卡跑4A 电流是0,98 A    经检测电源小板  1。8 V 电压正常    取下显卡从新做了一下故障依旧,请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
换南桥好过,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为什么换南桥呀 我不理解呀

网友:
南桥和内存问题都会档4A吧……内存没问题就搞下南桥瞅瞅

网友:
谢谢俺换下试试。。。。

网友:
楼主换好了没

网友:
修好了 哈哈哈

网友:
如果跑代码的话 4A  电源小板1.8V 没问题的话  直接换显卡好了。

网友:
最近修过很多了 哈哈哈

网友:
LZ是换SB好的  还是换显卡好的 ·······

网友:
修哪里好的啊

网友(2012-07-30):
楼主是修哪里好的 啊    小弟这里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不是说了。如果1。8V正常的话,,换了显卡就好了。。。。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