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500W电源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2-06-23):
一台台达500W电脑电源连电脑开机2S自动关机,短接PS-ON,电源有吱吱声,电压低,5V只有1.5V,12V在4V左右,然后缓慢上升,大约90S后电压正常,这种情况是负载能力低吗,重点应该检查什么电路,知道的兄弟请指教,不胜感激

电容正常,+5V SB正常

补充内容 (2012-6-24 00:40):
次级的整流二极管良好

网友:
看下有无电容怀孕

怀孕了就要去医院

网友:
唔,看看,紫5V正不正常................然后看看整流桥出来的2个大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容大大的查。。。

网友:
查电解电容是否开口和怀胎。

gdx

网友:
还有次级的整流二极管是否良好?

网友:
查两个大电容。

网友:
加速电容看下。自自响的话是变压器响。

网友:
整流桥
和大电容 要不先放电在测吧

网友:
后级有短路大地方....

有短路就会直接开不了机的,不要误导人家。
如果有就不会在90S后电压正常了,这个电源应该是反馈不正常,查电容是必需的

网友:
重点在电容上,仔细看看

网友:
重点检查431之类的东西,我刚刚修好一个台达的,故障和你的一样。如果不确定,把所有431换好的。还要确认一下+12v输出的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电容都没有问题,可能是电感线圈虚焊之类问题据多。

网友:
感觉是反馈电路的问题哦,仔细查查吧

网友:
很可能是半桥驱动中的一只三极管不工作,因为只有一只工作,变压器产生啸叫声,输出电压低。

网友:
你这样说太笼统了,为什么不再说清楚一些,比如电源采用什么方案,是什么芯片等等,我建议你最好做一个修电源的假负载,插在24针接口处告诉我有什么结果,我就能帮你解答问题...

网友:
电容漏电吧。

网友:
300V电压如果正常。把待机和IC供电滤波换了。短接PS-ON,电源才有吱吱声 。故障应该在推动管和开关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