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gl17t-40-dn高压线圈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楼主(2012-06-23):
型号为80gl17t-40-dn的液晶显示器高压线圈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和型号

网友A:
直接搞通用的,你买一个,还不如换个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搞通用的,你买一个,还不如换个通用的

已经换通用的修好了,只是想知道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