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门

楼主(2012-06-23):
对于显卡门来说  就是要换改良的显卡  要是没有改良的显卡芯片 怎么办 那就要用到我这个方法了 自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就是 吧显卡重新植株  完事后要用富士红的BGA胶 打好  在用铜片做降温 风扇改成长转(告诉客户不要玩大型的游戏 要不还是要坏的  )这个是分机型的 。  这样用个 3个月到一年 应该没有问题 我试过好多了 希望对打家有用

同感

网友:
这个倒没试过,都是直接换改良的

网友:
汗,一样的,那要要看什么机器了。

网友:
换改良版的显卡

网友:
还要打胶?我从来不打

网友:
都是换呀   汗,这样赚大了

网友:
这样也是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吧

网友:
同意8楼的看法

网友:
如果不玩游戏  不加胶也行啊

网友:
芯片本身的问题和打胶有什么关系

网友:
没用的,当初我也是為了多賺些都這樣做,可是后来都返修到怕了
换改良芯片后就不回来了

网友:
打胶的话一般都是取下来重做就好嘞的

网友:
本人很同意楼主是话

网友:
改良的大概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打胶作用不大的,显卡门最主要是显卡内部封装问题,不换改良,打满胶也不行,只对显卡与主板虚焊有一定作用,IBM的机器打黑胶,不一样要坏

网友:
现在人都学奸诈了   换显卡都要把自己的显卡要回去。

网友:
我觉得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后果,为什么有问题的芯片还要去修?用段时间还要坏,有的机器发过来看了下都修好几次了最终结果是主板报废。我这边要是同行的话不肯换就帮他修下,返修的话同行也知道不是技术差是芯片的问题。 最终客户我都说要换,有的不肯换。对待这些客户就是不换的话不保修,本来就是芯片的问题。维修费也是帮你焊接的费用。只有换芯片才保修,这样的话如果客户想要这个机器大部分都会同意换的。给同行修也是没办法,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可以修,一台机器保修期内返修一次的话就没有利润了。

网友:
直接改良的飘过

网友:
我如果换改良的就是改良的,不是就丛植

网友:
这样的显卡能用多久呀??

网友:
不明白显卡已经焊好了就算你打上胶了又会怎么样,还不是会坏的,显卡虚的是核心不是基板和主板之间就算你用IBM的灌胶还不是一样会坏

网友:
换过改良后的显卡,还行。

网友:
不明白LZ所说的“对于显卡门来说  就是要换改良的显卡” 何为显卡门呢?何为 改良的显卡呢?630到631改良了吗?改良了哪些呢?温度吗?还是别的 。。。很是疑惑,还请前辈出来道个清楚,个人认为其实就是换了一个新芯片把问题解决了。换过631的都知道  温度彻底改变了吗?呵呵!不要多心 共同探讨。。。

网友:
打胶了会好点?      什么原理?

网友:
何为显卡门 LZ可以说下不?

网友:
值无铅,加铜片,改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