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MS-7260主板。

楼主(2012-06-23):
些主板上电就掉电。本以为是12V断路,测量后发现12V阻值有501,3.3V阻值345,5V阻值345,把上管全下了,上电还是掉,再把下管也下了,还是掉,于是我把,网,声,串,都下了,上电还是掉,请教高手了,,,,
掉电

网友:
是电源保护,还是主板保护,都没有分清楚,就拆家伙的
同意楼主:
3.0
南极宝宝
同意楼主:
同感

网友:
帮我分析公析,,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欠压保护了!你掉电的时候还能继续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