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辈子可能都看不到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2-06-23):
大约一个礼拜前接手一台明基G2010W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亮一会黑屏(不是亮一下就黑的,大约可以亮2分钟),直观看,屏幕上边明显暗很多。于是直接判断灯管坏。
拆开机器,感官发现显示器曾经修理过,4根灯管线附近的铝箔纸被撕得像狗啃的一样乱(这里说的有点像骂人了,但实际就是),正常的要么揭开需要揭开的部分,要么全部揭开。要么直接拽灯管线,铝箔纸就自动开一条线,这个修理的家伙不知道范了什么病,不按照正常途径走路。更离奇的还在下面呢。。。。
第二感觉不对劲的是上边的两组灯管线用好像机器自带的那种很好的布质胶带缠了起来,给人的感觉是原装的那种胶带,不是我们电工器材中随便买的那种。当时就想,换灯管的话,还用剪断线材重新接吗?真是不理解,后来想,应该是线材烧糊了或者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绝缘处理?观察了这两个灯管的插座,也没有烧糊的迹象,应该不存在接触打火致使线材老化的现象。
用灯管检测仪测试,上边的2组灯管一点亮光也没有,下面的2组正常。确定起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慢慢撕开缠灯管的胶布,疑问又来了,胶布里面竟然包了铝箔。。。。。。。。。。。。。。?我又开始猜测了,铝箔导电,怎么会用这个呢?本身就有高压,这里必须用很好的绝缘材料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真的不理解了?
继续撕开铝箔,更离奇的事情出现了。。。。。。
铝箔缠了高压线以后直接和低压线缠在了一起,很紧。
再撕开,发现两根线都是裸露着缠在了一起。。。。。。。。
高明吧?
还有一点不明的,这两组灯管线不是原装的,从线材的颜色可以看的出来,4根线都是用锡焊正儿八经焊接,焊点明亮,接触十分完好(其实很多修理的都是直接缠起来再胶布包就可以了)。
不理解这个搞修理的为什么这么做?
再测试,上边的两组灯管也是完好的。
还不明白,灯管线实实在在短路了,这个机器还能持续亮2分钟左右,我检查了电源高压一体板,没有去保护。
我说的,你一辈子可能也见不到如此的维修,我说的对吧?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真相只有一个
嗯,支持楼上的
这个又不是维修方法,这明明是破坏方法。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真相只有一个

网友:
最好有个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
我还接过一台拆开电源板是断的屏背后线路板都没有

网友:
修理的时候就不想那么多了,是今天才修理的,一层层拆起来就越发不理解了,当然是真的,假的话,又有几人去这么想呢?恐怕让你我去想,都想不到的啊。

网友:
你说的很对,因为没有图,所以我一辈子可能都看不到真相,看字眼表达我可想象不出

网友:
也许人家认为反正低压侧都是接地,粘贴一块还省事

网友:
但愿这种事少发生为好。

网友:
没有图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没图咋看哦

网友:
人肉  人肉

网友:
见识了

真相只有一个

网友:
增长知识啦,谢谢楼主!

网友:
现在让楼主找图,也是找不到的,液晶修好了,也就算是成功了, 但就不知道,如果是搞破坏用不着这么麻烦吧,说做维修吧,这也修的一点原理都没有,这是说之前修的哪主

网友:
修好了到一定时间坏,反复赚

网友:
呵呵  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