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150 不开机

楼主(2012-06-23):
方正颐和E150 不开机 看电流像是内存不过 北桥加焊 更换都老样 有修过的吗
不开机
内存不过

网友:
这个是sis芯片组的是吗?应该有minipci插槽,插个诊断卡看下跑什么码。这个机器的Io坏的跑C7的很多,你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