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本本,LED暗屏维修

楼主(2012-06-23):
10寸三星上网本,同行拿来能开机,外接正常,内屏不亮,但可以看到字,
量电压正常,确定为升压电路坏,因没有芯片只能以,以下代换:

网友:
有同样试过可用.收费要高一点.不然叫客户换屏.
同意楼主

网友:
看来以后的废旧LED屏要留起来加以利用。
貌似线飞得很销魂
能不能再详细些哦

网友:
这个给力,修LED屏,有空要学学,LED我都是直接换屏呀

网友:
这个方法是个替代方案,不错,

没有配件或者找不到问题的可以这样干。

同感

网友:
屏 5 供电  保险   有没有 坏啊

网友:
这样改的我还真没有试过列,下次效仿一下,学习了。都是换屏的多我平时。

网友:
怎么看起来像改高压板一样!

网友:
不知道楼主发过几篇维修日志,还有在你眼中什么样的人才不是“”垃圾“”

贰修哥 -5 严禁灌水

网友:
19V直接供的! 然后通过升压 25V左右,点亮LED (再来一张)  某些说垃圾的人,你可以不要看,没要逼你看!

同意楼主!

网友:
真厉害,看的我头晕

网友:
楼主能再说详细点就更完美了

网友:
能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
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看着像是接到两个三极管上了!

网友:
再来一张修复完成的图片

网友:
这个很简单。用好的屏电路板上面的LED供电部分完全 去代换坏了芯片的屏电路部分。没什么含量

所以不用详细的说,

网友:
还是喜欢换屏

网友:
楼主搞好了怎么不传个显示效果图啊。。这样也算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