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通用高压后ON/OFF被拉低(修好了)

楼主(2012-06-23):
大家端午节快乐。

是这样的一台HPW17E 17寸液晶,一体板上高压部分坏了,改了通用高压条后不亮,12V,地,ON/OFF都接好了。没接通用高压板时按下开关ON/OFF有3.3V,接上通用高压板后ON/OFF只有1.8了,这该如何解决呢?晕了,换了很多条高压也一样。我在开关键飞了3.3V过去给ON/OFF,接上高压也被拉低了。

一体板上ON/OFF的线路我已经断开了。高压部分的原件已经拆得7788了、

刚刚修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忙。这是小弟我打工第一次遇到的液晶。虽然现在很菜,走了很多很多弯路。但是我相信只要努力以后一定能进步的。

上网查了下这高压条的参数发现是12V--16V输入的,我接了5V,导致供电不够引起ON/OFF拉低。和灯管微弱的一闪就灭。必须在电源板上的电感上找12V。给高压板供电才行。在电感上找了个12V飞线后解决了。

很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看了你的结果 我晕 你12V电源都没找对 电源要在电源板上找。

网友:
用屏供电,做开关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其他两条线,你弄的对吗

网友:
用2个3极管  做个线路   (2个倒向的)就可以了

网友A:
谢谢,不是很明白。请问我的线没错吧?我想在屏上飞个5V过去算了,这样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不是很明白。请问我的线没错吧?我想在屏上飞个5V过去算了,这样行吗?

可以  不过有个缺点  开机或者关机屏幕会白屏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  不过有个缺点  开机或者关机屏幕会白屏一下

刚刚下去试了,在屏上飞5V过去,灯管很微弱的闪一下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9818-1-1.html

谢谢张版主。我按您的方法试了在屏上飞5V给高压板,也不行呢,接通用高压开机灯管很微弱的一闪就一直灭了。是不是所有的高压一体板都有5V和12V的???我在原先的板上只在插槽找到有5V,ON/OFF,GND。找不到12V呢

网友:
所有的高压一体板都应该有5V和12V  供给高压板得都应该是12V的

网友:
你的高压条有问题吧? 这个开户信号很微电流的,不应该存在电压被拉低的

网友D:
谁让你在屏上飞线的?你不怕把屏供电烧坏了?电源板那么多5v 12v不够你用吗?找12v不要去看插槽,那是电源供电到驱动板的插座,在电源板12v供电大电感后面接线就可以了!ON/OFF是在你说的那个插槽上,进入高压板后,一般是经过一电阻进入三极管基极,再控制下一三极管,给高压板芯片供电。

网友:
哈哈哈
同意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刚下去试了,在屏上飞5V过去,灯管很微弱的闪一下就灭了

线焊对的  高压板没有问题的话   应该是电源带不起(功率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焊对的  高压板没有问题的话   应该是电源带不起(功率不足)

我的高压条是支持22寸的。如果是功率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谁让你在屏上飞线的?你不怕把屏供电烧坏了?电源板那么多5v 12v不够你用吗?找12v不要去看插槽,那是电源供 ...

谢谢你。接3.3V给通用高压条试了很多都被拉低了。我这会不会是因为接了5V给供电导致高压板供电不足???

网友:
开关电压3.3v才是正常的看看是不是接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让你在屏上飞线的?你不怕把屏供电烧坏了?电源板那么多5v 12v不够你用吗?找12v不要去看插槽,那是电源供 ...

谢谢你。我修好了。谢谢你的指点。真的很感谢。小弟我是新手一个,这是第一次改高压。您的一句话让我找到了光明。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

网友:
屏幕右边有道亮线哦、别是屏也挂了。

呵呵,这个原先也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接3.3V给通用高压条试了很多都被拉低了。我这会不会是因为接了5V给供电导致高压板供电不足???

你没有把显示器原来的高压板的供电给断掉吧,改高压板的时候是要把显示器原来的高压板上的供电给断掉。

网友:
新手,问题奇怪也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没有把显示器原来的高压板的供电给断掉吧,改高压板的时候是要把显示器原来的高压板上的供电给断掉。

谢谢。我把原先高压板上的高压包,电源芯片,场管都拆光了,跟剪了板差不多。是我太傻接了5V给通用高压的VCC导致ON/OFF拉低这样的怪问题。都怪接了5V导致功率不足

网友:
做维修光有理论往往是眼高手低,懂了理论亲自实践才能真正学透,有了这次的小插曲,估计下次肯定很快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那图片是你家吧,都没看到维修工具,连插板都是墙上的。。。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一个惠普的。22寸,  查出来是9971gd坏了,没配件就直接改了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