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10E的101脚FAN_CTRL0脚输出0V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2-06-23):
神舟的笔记本,风扇不转,CPU风扇供电脚没有电压,LM358的2 3脚电压为0,IT8510E的101脚是FAN_CTRL0,量电压输出为0V。是哪里的问题,IT8510E有问题吗。

该电脑能开机,进系统,只是时间稍长会花屏跳动。

网友:
直接改长转吧。飞跟线到USB上的5V搞定。这样省时省力。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对  ....把风扇 信号 线 给 去掉 .....直接 接 5V  供电 常转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直接改长转!收钱走人!

网友:
没错

网友:
是个数模转换输出口,没输出也不一定是EC坏了,在没有检测到温度高时是没有输出的。

网友:
负载拉低了吧

网友:
支持4楼,改长转

网友:
改线到USB也可以,只是我感觉还是找到真正的原因比较好,毕竟是学知识的

网友:
可以看芯片的条件都有了没有,条件都有了 还是没有电压 就换掉芯片

网友:
改长转方便快捷   但是晚上噪音很大..  可能是温控芯片没有正确侦测到CPU温度,楼主可以查看DXP和DXN这两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