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不准了

楼主(2012-06-23):
前几天研究一个不通电的电源适配器,打开后想要测量一下输入电压,一时晕脑,竟然打在了直流200V档上,接在火线零线上,只听得“砰”一声,青烟袅袅,火星四溅(不是春哥出场了),我一看,两个接触点的铜皮都爆了起来...表笔尖上还带了铜.....
这两天这个万用表越用越觉得难受,两表笔短接显示1-2的电阻....
拜求,哪位大神有修复的办法?

网友(点评):
垃圾表吧,丢了吧,不值几个钱的,买个好的吧。

网友: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一般都是修的好的,我的烧过无数次了,查保护二极管,1N4007爱坏

网友:
真的?那我打开看看

网友:
话说打到交流档也会烧吧= =.............市电一般超过了220V..........话说两表笔短接显示1-2的电阻很正常如果看着不爽的话.............万用表电路板的背面有调节的旋钮(可变电阻)可以调节误差

网友A:
别看俺这表是旧货摊上淘来的,原来相当准确,用了半年多,测量新的电阻电容什么的那是相当的准,表笔短接都是0。就是前几天爆了那次以后才出现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看俺这表是旧货摊上淘来的,原来相当准确,用了半年多,测量新的电阻电容什么的那是相当的准,表笔短接 ...

短接0点几一般正常,你可以考虑换下表笔线看看效果,是不是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0点几一般正常,你可以考虑换下表笔线看看效果,是不是烧坏了.

现在测通断不是显示1就是显示2......

网友:
我的万用表电池没电了也这样,换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C:
       在电阻档短接两表笔读数不超过3个字就算正常,我买的新表胜利88E在电阻档短接两表笔读数为2、3个字,不等于表测量不准确,说明书说得很清楚,只要不超过2、3个字就为正常。我认为直流档测220V交流电压不应该烧表,只能是读数不准确。我曾经测220V市电的时候,没有从电阻档转换成交流档就去测市电插座,看表上没有读数,认为是表笔与插座接触不好,在插座里停留了一段时间也没有烧表。表里面可调电阻有几个,就是你找准了是那一个可调电阻,你没有校准源,可能调后更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电阻档短接两表笔读数不超过3个字就算正常,我买的新表胜利88E在电阻档短接两表笔读数为2、3个字, ...

那个表里面没有可调电阻.....我新买了一个安泰信AT9205D,结果蜂鸣档短接显示004.....更杯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表里面没有可调电阻.....我新买了一个安泰信AT9205D,结果蜂鸣档短接显示004.....更杯具了....

       现在的高档表没有看过里面有没有校准可调电阻,一般中低档表里面是有校准可调电阻的,不然厂家怎么在出产时调校表呢?在蜂鸣档短接两表笔时,在4个字上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两表笔有电阻,空气潮湿等等原因。
    如果是在直流电压档最低量程上短接两表笔时有读数,可以说表有问题,正常是等于零,没有读数。
    如果你觉得表不准,简单的办法找一块比较好的表,两表同时测量一个电压或同时测一个相同的阻值的电阻,你心中就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