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给别人修电脑时自己的主板反而坏了,真郁闷...

楼主(2012-06-23):
有一台主机,开机无显示风扇都正常转,接上主板检测卡代码为 00,估计是U不过电,为了验证U是否有问题,我找了一块自己的主板,把U和检测卡接上,发现自己的板子也开不了机了,和那坏了的电脑一个问题。郁闷死了,请问各位那是什么情况啊,麻烦指点 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首先确定U不是坏了吧

网友:
你是自己正常的主板换上那个待确定的U后也不显吗?这恰恰说明那个U是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的思维有问题 自己都说为了证明U有无问题才换自己的板 换后问题一样自然证明是U坏了 还要别人指点你什么?

网友:
你这水平就给人修电脑啊,

网友:
是AMD的货色吗 楼主?

网友:
绝对的AMD的 哈哈 你自己做的几部已经更加确定是U的问题了

网友:
真的狠无语啊

网友:
你U被烧发吧

网友:
我曾经也遇过这个问题,打上自己的好板,金钱教训,经验取得。

网友:
u有问题吗,是不是U是坏的把你的主板也烧坏了。那你就中奖了。

网友:
会传染的故障,见过最猛的连续死4块板子2个u才消停。

网友:
确定板是好的,就是U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的文字中是U有问题

网友:
把你的好U,装到别人的板子上试试看啦,能亮就一定是他的U有问题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