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闪一下就没了

楼主(2012-06-23):
一台液晶显示器开机亮了一下又灭了,然后电源绿灯一只闪烁着,无信号

网友:
把高压板断开,屏线拔下再试一下看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高压的板的问题,高压保护.

网友:
高压保护。。。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啦 不是妇科病就是高压部分.

网友:
拆开测下电压,一路一路的断开试。

网友:
保护了吧!基本问题在高压板,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
高压保护了....

网友:
换高压板  OK

网友:
高压保护了亲

网友:
换驱动板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