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进水上电0.25掉电,无CPU电压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23):
一台同行的ACER4736ZG进过水的二修主板,目测进过水的地方已被处理过了,然后接可调电源,待机0.007正常,按开关上电到0.25 三秒掉电, 凭经验应该是缺CPU电压,此板isl6262CPU供电芯片,手上有这芯片,先直接换掉再说。说干就干,换上新的CPU供电芯片还是涛声依旧…… 只能找图纸了,打开图纸isl6262,查看此芯片的工作条件,

                                               20VIN19V44VR_ON3.3V正常,  22VDD只有0.38V31PVCC也只有0.38V,这两个电压不对,正常应该为5V 看图纸22脚和31脚都是+5VS过来的,追查这个信号,查到+5VS是由+5VALW经过一个U61N沟道转换成+5VS
U61S极只有0.38VD极有19V,G极只有5V,不正常,量R1795两边都是0V, 接着继续追查+VSB这个信号,
查到U64的R1805和U62的R1796和U65的
R1806都有+VSB信号,

量U64的R1805一端有19V,而U61的R1795没有19V,把这个电阻拆下来,发现电阻的一端可能是由于进过水焊盘脱落了,就直接从U62的R1796的19V飞线到U61的R1795, 飞好线开始上电,电流唰唰上去了!维修到此结束……

兄弟修机跟人一样,帅..

网友:
分析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宝贵一课

网友:
感谢分享 如果照片能再清楚点儿看个究竟就更完美了 留住辛苦。。。

网友:
楼主技术很强

网友:
这问题需要细心呀

网友:
思想很清晰,想法很好,不错,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来学习的、。楼主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哥们儿  U61怎么不正常了 N沟道管子导通条件满足啊  ?哥们儿理论差  你给讲讲啊

网友:
量U61的S极只有0.38V,D极有19V,G极只有5V,不正常,这句话很明显的错误!U61是N沟道MOS管,G极的高电平来自R1795,而U61的D极连的是+5VALW,怎么会有19V?
而G极有5V,只能说明Q30A导通所致!你又说R1795两端都为0V,那也有两种可能:一就是像你所说的那样电阻本身问题,二就是有Q30A导通所致!
虽然说后来,问题解决了,但是分析的可是不太到位!U61的D极哪来的19V,你又是怎么测得的!

网友(点评):
U61的D极明显是+5VALW嘛. 只是他写错了. 看懂不就行了..

网友:
200K的电阻  哥们就这么飞线过去了? NB

网友:
学习,思路清晰
分析不错

网友:
大哥,你那么能修进水机,我现在手里也有块4736ZG的板子,我修的头大了,不如你接手修修,反正刚修完,熟门熟路的。开机只有待机,进水的地方面积比较大,有一个巴掌那么大,而且进的是雨水,酸的偶,腐蚀的比较厉害偶,嘿嘿!!

网友:
上次修一台也是进水的,没修好,也是不出CPU供电,,不上CPU有时候可以输出,,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VID识别引脚全部为0,,

网友:
有图还是好修,没图真的是瞎子走路

网友:
我那台摔坏的K43SD至今没修好,跑0.35掉电,也是无CPU电压。,

网友:
实际 进是水的 机器   只要没到桥里面或是有烧的   都是短线或是电阻变异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