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液晶花屏,求指导

楼主(2012-06-23):
一亲戚给了个山寨组装货液晶,说坏了,给俺玩,通电花屏,拆开看不出哪有手病,各接口用WD40处理重插了下,故障依旧,求维修思路……

网友(点评):
通用板点屏看看

网友(点评):
TAB IC坏了

网友(点评):
这故障现象准确叫垂直彩条

网友(点评):
换驱动板试试 不行的话我觉得没的修了

网友:
换块驱动板点屏再看吧...一下子也拿不准到底是屏有问题还是板有问题..

网友:
  先点屏确定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A:
嗯 业余的...那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试下吧  .你从驱动板上找一个5V 一个地.2条线 .接到屏上面.5V接屏板电路保险..地接地..不插屏线..再点亮看看是什么现象 ..

网友B:
点下屏有没有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业余的...那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试下吧  .你从驱动板上找一个5V 一个地.2条线 .接到屏上面.5V接屏 ...

好的,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下屏有没有坏啊

没接屏线时,就白屏,接了就花,根本都还没连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业余的...那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试下吧  .你从驱动板上找一个5V 一个地.2条线 .接到屏上面.5V接屏 ...

用万用表打了下屏上面的保险,开机瞬间花屏的同时有5V电压,大概3秒屏幕无信号熄灭,电压也变为0,刚开机花屏很谈,间隔条纹慢慢变浓,随后黑屏

网友C:
屏坏了,我刚修了个类似的屏现象差不多,换了一套壳子故障依旧。

网友D:
这屏特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坏了,我刚修了个类似的屏现象差不多,换了一套壳子故障依旧。

果然,刚才用俺正常的三星17寸高压与驱动板试了,屏还是花,再把那一套接三星屏上正常,说明的确是屏坏了,03年的屏,已经9年了,差不多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屏特爱坏

再怎么也坚持了9年,不错了

网友E:
先不差屏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不差屏线看看

不插屏线就是白屏,说明高压部分应该没问题,重点在信号部分,现在能锁定到屏上的电路部分,就是不知是哪个元件的事,目测不出什么,看上去一切正常

网友:
这种线条应该是屏本人的事

网友:
这么多线,应该是屏的问题啊。如果是驱动板没有这么花啊

网友F:
换一个通用驱动板试。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看样子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一个通用驱动板试。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看样子像是屏的问题。

用三星的高压板与驱动板代换试了,屏还是花,已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不用查了 ...山寨的最容易坏屏

网友G:
用风枪吹吹屏上哪个大芯片

网友:
换屏吧。屏报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风枪吹吹屏上哪个大芯片

无风枪,用烙铁加焊了一下那个大芯片,现不花屏,白屏而且渐渐变暗了,啥原因?说明与这个芯片有关?

网友:
芯片内部脱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无风枪,用烙铁加焊了一下那个大芯片,现不花屏,白屏而且渐渐变暗了,啥原因?说明与这个芯片有关?

芯片内部脱焊

网友:
屏的问题,换屏主IC就会好,不过要看焊接水平

网友I:
是屏坏  水平方向驱动模块没工作。

网友J:
屏坏掉了。可以用通用板先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屏坏  水平方向驱动模块没工作。

真专业啊,应该是的,估计就是上面的主IC坏了或虚焊,俺再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J:
屏坏掉了。可以用通用板先测试一下

已用17寸三星板子试过,确实是屏坏了,山寨通用板接在三星屏上正常,说明山寨的电路板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芯片内部脱焊

 完全正确,俺把屏上面几乎每个电容电阻与各芯片都稍微加焊了一遍,无果,看来还是主芯片,俺再加焊下,再不行,就是它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