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神奇的问题,困扰我一天了。

楼主(2012-06-23):
这个是联想e260本本,拿来的时候,是不启动,按开关电流到0.1x就掉了。查出一个待机电路供电电容短路一个,保险烧断一个。

开机问题修好以后,又发现触摸板不能用。
以为是排线没插好,拆开重插了几次不行。又把触摸板拆下来测量,这时候出了奇怪的问题。

我把排线两头插好,然后测量插座的各个引脚,都没有问题,个对应引脚之间都是通的。又量给触摸板供电的保险f2,也是好的。
f2和主板上的触摸板插座引脚之间也是通的。可是上电测量,触摸板上却没电。
经反复测量,情况是排线是好的,插座是好的,保险是好的,保险到主板上的插座是好的,接触是好的,可是触摸板插座供电引脚到保险却是断的

补充内容 (2012-6-24 15:38):
原来也没有那么神奇,就是排线插座脱落了

网友:
应该是排线吧
排线断的可能性较大
是不是插反了

网友:
上次我修HPV3000把排线拆反了,是触摸板那头,搞了我一小时,郁闷

网友:
你非飞根线试试吗

网友:
量电压就好,我估计你的地线断了,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呵呵 ,修机器有时候就是很神奇的

同意

网友:
我上次把排线给弄坏了,后来换了好了

网友:
上面已经说的很清楚,排线既没插反,也没有断。

网友:
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系统里有抓这个硬件吗?是不是板子上的某个小地方有问题啊?

网友:
排线坑定断了的,楼主可以把排线取下,看看有无折痕之类的地方,仔细检查

网友:
要仔细一点,肯定能查出来

网友:
排线有断痕,测量角度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

网友:
那里开路 那里飞线试试  有时候是万用表的错

网友:
这个维修要细心地哦

网友:
我刚好有个本触摸板不能用,换了排线还是不行,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回头照这种方法查查看

网友:
带不起负载,飞个3.3v试试

网友A:
查这个不难吧,你所说的保险到触摸板供电脚断,是阻值无穷大,还是你没打阻值,直接测不到电压然后认为是断的?人做出来的东西,再神奇也神不到哪里去,它的神奇只是我们没找到原因而觉得神奇。
再检查一下排线和两个座的接触是不是真的良好,测的时候动几下排线,有可能是有断处,你测时它连上,装上时又断开了。还有查下后级有无短路,是不是短路把5V拉掉了?
细心一点,总会查出来的

网友:
修过一台三星,飞线后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这个不难吧,你所说的保险到触摸板供电脚断,是阻值无穷大,还是你没打阻值,直接测不到电压然后认为是断 ...

谢谢,

你说的我都反复测过很多次了,不然怎么能称得上神奇呢。

也没有短路,我直接从保险拉个线到触摸板上,电压有了,还是不能用。

网友:
排线 或排线座的问题   可能性大

网友:
呵呵。。  还有那么高深呀。。。

网友:
排线是断的,胶粘位置,是不是?

网友:
量电压就
ok

网友:
板子上的某个小地方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先补焊接口。

网友:
维修要细心,我们要牢记

网友:
有个地方不懂,既然是没有供电吗,为什么飞线还不行呢

网友:
呵呵,就是嘛,那会有那么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