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三星笔记本的一个同样的问题

楼主(2012-06-23):
开机跑码,就是电流跑到0.45左右,就是一个小电容 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电容去掉就好了。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清楚点 电容的具体位置。功能
楼主说的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
什么型号?哪颗电容?

网友:
修过两台这样的机子了,确实是一个电容惹的货咧,

网友:
没遇到呢还 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硬盘贴纸下面的电容或者电阻容易腐蚀微短路,手摸南桥晶振电流可以上去,算是通病了

网友:
看来这次你又赚啦

网友:
电容的编号是多少呢??

网友:
见过这样的帖子!

网友:
楼主说话太简单,没说具体型号 应该是R467

网友:
嗯嗯   是通病,是在硬盘贴纸下面的电容或者电阻容易腐蚀的短路,下次大家要注意哦

网友:
这个我见过的,贴纸下面,具体哪一个我也忘了。

网友:
不能具体点吗   编号说一下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28645
这里面有说的是那个地方比较详细,可以看看

网友:
楼主既然出来分享就说清楚点。

网友:
我说的这些,和朋友们说的这些差不多就详细了

网友:
杀手锏啊 ,我得把他记下来 ,下次碰到了,先干了 再说

网友:
说的有理,有理

网友:
板型和电容号说出来比较好些吧,就这么说,不知你在讲啥。

网友:
晕死,靠你的思想能力去想象看先

网友:
遇到过的  三星R467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啊

网友:
至少说一下什么型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