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30 s 滚动条掉电

楼主(2012-06-23):
2230s 在windows xp 滚动条掉电,此机最先到我手时是用电源可以正常使用,只要一插上电池在启动滚动条处直接掉电,做了北桥,管了两天又掉,返回来直接把北桥换了,用了半月又返回来了,现是在用电池和单独用电源都直接掉电,,测各处电压都正常,,,
Windows

网友:
有波的话,看CPU供电的波是不是平滑,,一般是NEC大电容的事

网友:
看一下 外设 是不是好的

网友:
找个cpu换下先

网友:
不是北桥的问题。看看cpu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